三星450R5J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7-22):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0.007 可以触发 到WIN7启动界面 出现WIN标志后断电 待机变为0.008不能再次触发 刷了原厂的BIOS后故障依旧 拆掉开机小板后自动触发正常进系统 换掉小板上的读卡器芯片后正常

网友:
楼主原理是什么呢没太看懂

网友:
读卡器芯片有问题    一般会挡LOGO的吧

网友:
楼主说说思路

网友:
不知楼主是如何确定是读卡器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
有什么原理呢,去换读卡器芯片还是一个一个外设芯片拆的

网友:
全凭经验?

网友:
楼主这个是怎么搞的呢,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排除法 楼主是拆了读卡器小板发现的

网友A:
应该是迅维搜到的维修经验吧......

网友:
档LOGO 还可以考虑  你这种怎么毁考虑这个问题  发烫吗?

网友:
拆了小板 正常进系统 排除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迅维搜到的维修经验吧......

迅维好像还没有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 这个也是凭经验 拆了小板就正常 所以直接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多是小板上的开关不良  这个坏的头一次在这个板子上遇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一个一个测试的,先把外设拿掉。慢慢试。

网友:
表示没看懂、!写的不详细啊!

网友:
很明显是小板子上面的读卡器芯片短路引起的,拆掉或者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