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

楼主(2017-07-22):
接客户一台技嘉技嘉GA-78LMT-S2P  跑马E5 时钟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了, 北桥也焊了,CPU也换过了,都不行,有谁修到过

网友A:
不上内存是什么代码     外设排除了吗

网友B:
E5是挡内存吗 用假负载查下内存的sm spd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是什么代码     外设排除了吗

上不上内存都是E5................

网友:
引用 网友B:
E5是挡内存吗 用假负载查下内存的sm spd正常不

3 个3.3 一个0.7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行

网友C:
拆下网卡 声卡 串口IC试试

网友D:
刮刮内存插槽,看主板有无断线,再不行就是要换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刮内存插槽,看主板有无断线,再不行就是要换北桥了

这些问题 都测试过了,都没问题,北桥都换了也是不行,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网卡 声卡 串口IC试试

外接设备都拆下来了,,还是不行 ,,,打算放弃

网友E:
直接跑e5?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跑e5?这个我也不清楚

呵呵,等于没说,,,,,,,,,,

网友:
E5是内存码,测全板电压和信号大致正常的话,加焊下CPU座试试!

网友:
一开机E5还是跑到E5????????????????????????

网友:
哈哈。。实在不行换个板呗反正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
已经换主板了,谢谢各位,...........,,

网友:
E5大神都说是内存供电部分问题,就怕这种疑似却找不到问题

网友:
直接e5会不会是检测卡错误码,按不跑吗修看看

网友:
挡代码,估计都没那么好修啊,查很多复位信号啊

网友:
既然上不上内存都是E5,那么按个小喇叭放板子上看看是否报警,另外上了内存测测168脚内存是否有复位信号。还有SMBUS总线都是3.3V不代表这个总线一定正常工作,修了不少上拉变质,导致电流强度改变,但电压没改变,引起的SMBUS总线工作不正常从而内存不过。

网友:
我现在这块也是;你们谁修好了。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不容易啊,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