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5S屏不显示外接亮,,板号《N45SF, REV1.3>

楼主(2017-07-22):
     老铁门们,刚刚收到2台华硕N45S的笔记本,1黑1白。故障都是开机无显示。外接是好的可以正常进系统,白色的有时候外接的时候屏幕能亮,进系统一会就死机了。白色已经摘下显卡了谁知道没有网,值了我将近2小时,装上去,  前面能亮几个小时以为故障解决了。谁知道第2天又不亮了  ,是不是有啥通病这款机器是i7的显卡是    N12E-GE2-A2 .为什么现在维修的利润那么低,这款机的显卡那么贵,叫我们维修的咋活哟。
       《机器已解决在一楼。谢谢大家》

网友A:
显卡拆下来重值下 不知行不行呢显卡拆下来重值下 不知行不行呢

网友:
从新植。要么就是BGA是没弄好,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下来重值下 不知行不行呢显卡拆下来重值下 不知行不行呢

仔细看帖行吗?我从新摘下来值了2个小时。没有网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能亮机就让客户用集显吧。又不怕返修

网友B:
不是显卡问题...没用的重新值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问题...没用的重新值球.................

兄弟。你有遇到过吗?我也觉得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注意一下小排阻可能有不良的,可能加热暂时好了,还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
其实显卡芯片不是锡珠接触不好,而是他本身有问题

网友:
2台笔记本已经修复。幸亏月饼老师的点位图,主要是DQ4的控制电压没有,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亮了,终于可以装起来测试,兄弟们给点分呗,好穷

网友:
没有 3VS 是暗屏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成功修好了一台^_^

网友C:
N卡都先测电压  加焊不行都是直接换  N卡很多都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卡都先测电压  加焊不行都是直接换  N卡很多都是芯片坏

测了几天没有问题,估计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ASUS的机器还比较好修 。。

网友:
缺少+3vs是暗屏吧?外接那个用会死机,不是这个信号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