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掉电通病

楼主(2017-07-22):
宏基4738开机进系统时候掉电,刷BOIS解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BOIS亲测放心下载吧,不会骗分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什么情况直接刷BIOS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什么情况直接刷BIOS 。楼主思路很清晰

这个机器通病啊,进系统立刻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什么情况直接刷BIOS 。楼主思路很清晰

BIOS波形不对时候你可以刷啊,但是一般还是靠经验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我都是加焊显卡就好了的,从来没刷过BIOS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的 进系统掉电~~~~~~

网友:
怎么我修的 这款机子。快进系统掉电  怎么都是显卡问题的了?

网友C: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网友(2017-08-23):
引用 网友C: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回复是给你自己加分,没给我加分啊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

网友:
ACER  也 喜欢 闹这样的毛病 ,先收藏先

网友D:
有刷BIOS解决的。但是我的刷了十来个BIOS都没有解决。我去

网友E:
这机器都是显卡问题,修好好多台了,不应该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都是显卡问题,修好好多台了,不应该是BIOS

不能一概而论,我都刷好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BIOS解决的。但是我的刷了十来个BIOS都没有解决。我去

显卡坏了是刷不好的

网友:
这款机BIOS是16M的有问题的。....

网友:
刷bios就好       修好多了

网友(2018-02-25):
引用 网友B:
BIOS波形不对时候你可以刷啊,但是一般还是靠经验的

多数人是不知道波形什么样是不对的,还有人是不会看波形的,这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