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22):
直接上图,大电流短路,插适配器指示灯闪,直接干掉电容,LVDs插口旁边的供电电容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电容短路了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着,修过不下50台了  你要是不去掉c壳上的海绵,估计半年还回来

网友:
这个论坛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修过的人都知道是通病,隔离管也死了一个

网友:
前两天刚修1台,这个会导致烧隔离管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年了   楼主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把 遇到过好多都是这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设计有缺陷

网友B:
隔离管都不用换???先 装电池再插电源试下。

网友:
通病机器,因为那个电容上面的D壳有 棉花 时间久了就有水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不知道修了多少

网友C:
捡到,大短 这种好多也有保护隔离坏吧

网友:
隔离管要换的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秒杀了好几台了啊。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着,修过不下50台了  你要是不去掉c壳上的海绵,估计半年还回来

原来是这个原因  和 B460E 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秒的。而且稳定。不用担心,真爽啊

网友:
这是通病   这个机器短路差不多就是那个地方

网友:
短路通病秒杀 收钱钱 大神 带节奏a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大短,还有显卡供电的8脚MOS管易坏

网友:
这个好像也可以说是通病了  我修过好几个

网友:
一般这种大短的,都直接烧,烧死一个是一个

网友:
先收藏了   以后修到这种机器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好修的·    屏线接口的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天气热了短路的也多了最近修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到,大短 这种好多也有保护隔离坏吧

这个 保护隔离没坏,插上电池,再接电源正常,充电,都正常,关机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都不用换???先 装电池再插电源试下。

试过没问题的,电池和电源一起电流在3A左右
,关掉电脑,充电电流在1.3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