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投影仪 VPL_EX254

楼主(2017-07-22):
接到投影仪客户说不亮,插电试机,按下开关on/STANDBY灯由红变绿,风扇转了!心里想没得问题吗?接下来ON/STANDBY灯变红,LAMP/COVER灯间歇性闪3下红灯掉电!灯泡还没有亮!根据经验。SONY投影仪间歇性闪红灯三下为一个循环,要么灯泡温度过高!要么灯泡达到使用寿命!正好,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投影仪,我这个投影仪是液晶片的问题!拆下主板上客户机上试正常亮机。说明主板问题,结合指示灯报错。首先考虑到主板到点灯板电路问题。然后把我的好主板上客户机器上,拔掉主板连接电灯的线。开机指示灯报同样的错误!问题确定!主板到电灯板的电路问题!用表打主板到点灯板线的接口,有一根线对地阻值无穷大,测得好板对地阻值7百多欧!找到问题,应该是断路。飞线开机正常显示!打字手都打疼了!

网友A:
有一样的好机器对比  修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B:
这个投影仪现在使用好多,接过几台,放放都退回客户  太忙,不敢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投影仪现在使用好多,接过几台,放放都退回客户  太忙,不敢去修

修投影比修电脑赚钱啊!忙不过来偶尔加加班也是可以的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样的好机器对比  修起来就是方便

是的啊!要是没有一样的机器!这个断线问题还真的不好找!又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要是没有一样的机器!这个断线问题还真的不好找!又没有图纸!

没有一样 机器 这种故障修好 几率真的很低

网友(2017-09-17):
我要BIOS,你有吗。这款BIOS会出问题,上次买了一块板,把BIOS换了,就好了,不过是16脚的,求刷一个发给我啊

网友:
修投影比修电脑赚钱啊!忙不过来偶尔加加班也是可以的撒

网友D(2017-12-28):
不错:要不还得换主板。我这里碰到一样的机器,开机绿灯闪风扇正常转动,绿灯闪10下风扇停止转动
变红灯闪13下

网友:
目前还在维修中,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E:
我这有台一样的机器,开机绿灯19次后,红灯13次,找不到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不还得换主板。我这里碰到一样的机器,开机绿灯闪风扇正常转动,绿灯闪10下风扇停止转动
变红灯闪1 ...

请问你找到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台一样的机器,开机绿灯19次后,红灯13次,找不到问题呢

请问一下 你找到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联系了tb的主板卖家,卖家说红灯13次是主板的问题,我已订货,明天到货,换了后是啥结果给您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 你找到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

更换主板就好了,我想把bios读出写下试试看呢,发现我的编程器不支持25q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