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华硕x205t笔记本电路图

楼主(2017-07-22):
求:华硕x205t笔记本电路图  ,此板为,不开机不触发,测开机电压只有1.9V,不太正常,求电路图!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图纸吧  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
华硕机器要图纸,是很难,凭经验修吧,修不好就算了

网友:
这板的BIOS 电压为何只有1.8V,正常吗

网友:
我这里有台机器,上电  0.18,  求思路, 朋友 你的上电多少

网友:
这个是PWR SW的。你自己看看。应该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华硕的图纸比较难找 不过开机电压低了 直接测3.3 5V待机吧 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
  可以根据 芯片定义来修哇   可以先刷一个BIOS  待机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