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板号:11309-2 不加电维修 疑似通病

楼主(2017-07-22):
前言:ACER V5-471 板号:11309-2  疑似通病:ECQ2102RTCRST_ON断线(修过两台,第一台不敢确定),有修到过此信号断线的希望说一下。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2A,按开机不加电。
拆机测开机键有3.3V,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继续拆,裸板上电。
1:测3V 5V待机没有(根据时序看开机后才出来) ,但是VREG3 VREG5都已经出来,暂且认为是好的。
2:测EC,供电VCC,LID,复位等都正常
3:测南桥时钟有波形,暂且说明南桥的供电正常
4:根据时序,下一步就测南桥RTC电路:当测到RTC_AUX_S5(南桥后两个R2115 R2116电阻) R2115两端电压3.3V正常,R2116进南桥端电压只有0.67V,不正常。导致被拉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电容C2104,还有一种就是南桥了。先下C2104后,测电压还是0.67,说明不是电容,是南桥有问题了。上BGA换好南桥, 插上电待机还是0.022,心有点哇凉的,但是测R2116两端电压已经恢复正常3.3V了,说明我的南桥已经换好。
5:继续测 (RTCRST_ONEC断线,以前修到过一台,为了写出过程一步一步来吧)。当测RTC_RST#的时候3.3V正常, Q2102GRTCRST_ON没有高低跳变(示波器比较明显,灵敏万用表也可以测出),有问题。插电的时候只有RTCRST_ON有一次到底跳变才算复位,个人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6::看图纸RTCRST_ONEC108脚发出, 测不通说明已经断线了。直接飞线, 距离有点长。难看了点
7:飞好线后插上电,看待机已经是0.006.已经正常,按开机电流跳变,接屏亮机维修完成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免得占用空间

写帖子不容易,您看过只有觉得有一点点帮助,请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收藏了,可以用上,会用示波器就是牛

网友A:
EC到Q2102的G极RTCRST_ON时没有电压还是没有跳变 断线了应该没有电压了吧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B:
意思现在ec已经开始控制 实时时钟了?  机器倒是修到过 但没注意这点

网友:
楼主给力,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到Q2102的G极RTCRST_ON时没有电压还是没有跳变 断线了应该没有电压了吧

断线了没电压也没有跳变,正常是到低跳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现在ec已经开始控制 实时时钟了?  机器倒是修到过 但没注意这点

是控制复位,哪里来的时钟???

网友:
是控制复位,哪里               来的时钟

网友:
RTC_ON应该持续是高电平,,,,,

网友:
rtcrst_on这个信号还是第一次注意到。由ec去复位rtc电路,有意义吗

网友:
我想不通的是 断线了 为什么待机会偏高呢

网友:
看着楼主修的很顺,其实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吧,发贴也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可以,修得不错,支持,多多发帖啊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判断的也很准确,写帖子不易呀,给你加分了!!!

网友:
厉害了   还是比较怕修纬创

网友:
加分了。RTC_ON关机状态下这个电压为低了,会开不了机吧,

网友(2018-07-12):
新手看 的瑟瑟发抖

网友:
还是得多多看看你们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