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5 NM-A631 REV:1.0 独显 BOLS

楼主(2017-07-22):
       联想E565 NM-A631 REV:1.0 独显 BOLS,  UC8M2 进水机修好备份。

NM-A631 REV.1.0.rar

网友A:
有没有ec的bios,我的是加电不显示,EC u119的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ec的bios,我的是加电不显示,EC u119的你有吗

这个没有,不好意思,你在找找看。

网友(2017-10-10):
我的开始是5声报警,刷了个之后开机不报警了,但是还是不显,不知道这个行不行了,先试试

网友:
刷了lz提供的bios后开机正常,注意点是bios是1.8v供电的,用3.3v的刷机电流到1.1是不亮的,要转换1.8v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2018-03-31):
U119的25X10有备份么?这不知道是不是密码芯片。我的BIOS被锁住了,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19的25X10有备份么?这是密码芯片。我的BIOS被锁住了

这个到没有备份,你在其它地方在找找

网友(2019-01-12):
谢谢,我的是五声报警刷后解决

网友(2020-08-10):
看到有这么多人都说刷成功了,我也试试吧

网友(2022-07-18):
有没有ec的bios,我的是加电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