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81MP 主板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7-07-22):
主板所有供电是正常的。 量IO脚 的两个时钟脚都有时钟。 PLTRST脚电压也正常。  目测也没有断线掉件的。   BIOS刷过,桥也用风枪小吹了一会。   目前就是感觉桥有些偏烫,但我修H81主板也不多,不确定正常温度是什么状况。 我这个板,下掉桥散热片,通电几十秒,桥就烫手,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英特尔的桥    温度达到烫手   有点不正常   复位正常了  测一下有没有读取BIOS

网友:
这种天气 桥几十秒会烫手 也不定就是桥坏

网友:
8系列单桥桥温度是高一点的,这种不跑马还是先刷个BIOS

网友:
能上诊断卡和小喇叭吗?小工具能帮忙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PCI-E座子的复位信号,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PCIE   的复位,时钟倒还没查过,一会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