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请教贴!!!

楼主(2017-07-22):
今天一大姨送过来一个笔记本华硕A43S不显示,找朋友看过说是屏不好。大姨说是一天没关机回家后看到电脑灯还亮,就是不显示,自己强按开关键关机,再打开就是不显示。      来了后通电开机,屏幕微亮一小下,接着没反应了,打手电筒能看到内屏有显示,暗屏!外接正常!    把大姨送走后开始拆机,拆机过程看到以前拆过不知什么原因,  拆机后加焊显卡      无效果     还是暗屏。   接着想拆屏,顺手把主板电池拆了下来,拆完电池后心想是不是BIOS的事,接着通电。嗨!  亮了!我晕。。。。。。。。。。。   打了这么多字就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高手们BIOS有问题  还能导致暗屏吗?从来没遇到过   请教高手   指点!!   在此先谢过解惑!

网友A:
补充个  问题     现在拆主板电池后   进BIOS正常       进系统后暗屏   并且 闪动     闪一会屏幕偶尔亮正常,亮几秒钟又闪     闪几秒钟就暗屏了      请问高手们是啥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个  问题     现在拆主板电池后   进BIOS正常       进系统后暗屏   并且 闪动     闪一会屏幕偶尔亮正 ...

可以考虑先换个屏 试试

网友:
确实是BIOS 引起暗屏的  似乎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C:
BIOS引起暗屏 还没遇到过  不会是L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先换个屏 试试

多谢 版主回复   今天捣鼓了   好几样       进BIOS  正常    PE正常     换硬盘重新做了个系统    正常    ,应该是驱动不对     导致!!!   稳不稳定不知道   正在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引起暗屏 还没遇到过  不会是LID吧

多谢   大神回复   今天捣鼓了   好几样       进BIOS  正常    PE正常     换硬盘重新做了个系统    正常    ,应该是驱动不对     导致!!!   稳不稳定不知道   正在试机

网友:
放电好的

网友D:
也遇到过驱动问题导致的,希望楼主能稳定!

网友:
这个电脑   外壳有I7标    进系统是I5     我觉得客户以前修过   换过主板和CPU     这个主板显卡是 n12p-gv-b-a1 型号 型号上面是n3v610   字样     是不是就是610显卡        进系统驱动装完显示  520M???

网友E:
要是我,拆硬盘,直接换一个屏试机。。。。。。

网友:
放电  进BIOS  正常   把他的硬盘按上  进系统   故障重现     另换硬盘重做系统正常了   应该是驱动的事  正在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过驱动问题导致的,希望楼主能稳定!

嗯   稳稳地    正在试机。。。。。。。。。。。。

网友:
可能是BIOS 引起暗屏的  似乎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我,拆硬盘,直接换一个屏试机。。。。。。

应该和屏没关系吧    放电后进PE  BIOS   都正常

网友:
常讨论哪个四角排阻  是怎么回事    我想以前也在论坛看到过   怎么今天找不到了

网友:
BIOS 有可能      刷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