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曲折修复DELL N403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7-27):
前几天接修一同行送来的DELL N4030进水机,说是进水后不充电,也不开机,让我给修下,最迟明天就要的。同行走后就直接拆机,心想要是拆开清洗下就好了,就算是捡到了,而且还满足客户急要的需求,呵呵!可拆下键盘后才发现问题不会这么简单,看图:
这个样子,说明进的水还不少,键盘应该也废了,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心想也是啊,现在的人机器进水后多数不会想着找你处理,让你赚点辛苦费,只会想着我用电吹风吹干了就好了,或者放上几天,等水干了就好了,不用出钱的,可是修过进水机的同行都知道,放的时间越长,主板上的元件腐蚀就越严重,修起来也就越难修。好吧,继续拆,主板出来后发现有四五个分散的地方有腐蚀,清洗过后发现最严重是电源小板与主板的接口插座,如下:

来个特写:
可以看到被腐蚀过的触点明显比正常的低些,心想要是这个座子坏了,我还真没有换的,也没这种料板(因为我一般不轻易让客户换板)。先量了下各大电感的阻值,基本在正常范围内,不管了,先扣上座子插电看看,待机0.02,难道是好了,用镊子夹下开机脚看,没反应,电流也不动,拿来万用表量下开机脚电压1.05V,显然不对,接着量下待机的3V、5V电感,没电压,再量3V、5V线性电压,这个倒是正常有的,难道是触发后才出的3V、5V?机器修多了,我也记不清了,但这个必须要确定,因为影响到维修的方向,迅速找来图纸
该图可确定是待机就有的3V、5V的。那就要先修这里了。
看图:
待机芯片是RT8205B的,量了下它的3V、5V电压开启信号,也就是1脚和6脚,电压都为0,当然不会出3V、5V了,进而追查开启信号ENTIP的来源,查到是由PQ4602双N型场效应管的两个D极控制的,看下图:

两个ENTIP信号分别接在PQ4602的6脚和3脚,经测也是没有电压,看图思考下,这两个信号没有上拉电压,那么它们的工作模式就只有接地和悬空两种,这就是所谓的悬空开启。个人理解是RT8205的开启脚本身能发出一定的高电平,当外部条件符合开启条件时,控制它的元件就将它的开启脚置空,RT8205就开启输出,反之的话,控制它的元件会把它的开启脚拉低接地,RT8205就停止输出。
回到上图,要想ENTIP1和2有高电平信号,PQ4602必须要截止,也就是G极要是低电平,实测为3.3V电压,明显不对,PQ4602的2个G极合并后接在PQ4601的D极上,并由3.3V线性电压经PR4601上拉,PQ4601的G极又受控于3V_5V_EN信号,实测为0V,继续往前推

这下看到S5信号了吧,3V_5V_EN信号是由S5_ENABLE信号经过R4202转换而来,其中还加入了温控电路,S5_ENABLE则是由EC的15脚发出的
到此整个开启流程就清晰了,EC发出高电平的S5——加入温控电路后改名为3V_5V_EN仍为高电平——导通N型管PQ4601使它的D极为低电平——PQ4602的两个G极也因是低电平而截止——PQ4602的两个EN信号脚被悬空——RT8205因开启脚为高而开始输出。
直接测R4202的两端都为0V,看来要么是EC没有发出S5信号,要么是后级拉低了,一烙铁把R4202焊下再测,还是2个0V,看来是EC没有发出S5了。
此机的EC型号是NPCE781BA0DX,接下来该查EC的工作条件了,
这里就不上图了,EC的供电,复位实测都是3.3V正常的,时钟没法测,内置的,就认为正常吧,AC_IN#也为低电平正常,再测了RTC_RST也为3.3V正常的。
回头再看下EC的15脚是GPIO的,这个程序坏了也会不工作的,马上下了个EC的BIOS刷上,插电看好了没有,当然没好。

这时停下来抽根烟,想了想,不会是EC坏了吧,我最不想干的就是EC了,特别是碰上有程序的,让你越换越晕。看了下板上EC的位置,还挺干净的,没有腐蚀过,应该没坏吧。这时突然想起上面提到的腐蚀最严重的电源小板与主板的接口,心想会不会是有哪个我不知道测的信号没过来导致的问题呢,还有小板上有充电芯片、U口、网卡等,这里不通的话,就算机器亮了来个不充电或者网卡不能用什么的,我也不容易收到工钱。

那就先查下这里吧,之后就开始无尽的折腾和弯路了,这种上下扣的接口真是不好测量,扣上后一个脚的触点都看不到,又没有料换,只有硬着头皮测了。
只能分别从大小板的图纸上找到和插口相连的点,然后再测量这两个点是否是接通的,非常费时费力。
一边看店一边测,几小时过后得出结论,接口处的线路全部是通的,这接口也是够强啊,都成这样了还能通,我都准备好飞线解决问题的了。时间费了不少,唯一的安慰就是只要修出待机电压,机子就应该好了,这边不会惹麻烦的。

现在又得绕回待机这块,去找个EC换了吧,找了半天居然没有一样的,只在一块M5010的好板上发现有这个,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干啊。
还是想下别的方法吧,打开论坛搜索看能不能找个通病把它秒了,发现还真有这样的开关电压1.05V的,可说什么的都有,有人换了EC、BIOS、还有桥都没还没好的,我窃喜没换EC。还看到有人还说这个机器待机是没有3V5V的,我直接醉了,又看到有大神说换了RT8205就好,虽然我一直认为这个没坏(取掉PQ4602能出待机,但不触发),但病急乱投医的我还是换了个,涛声依旧,刚才刷的BIOS会不会有问题呢,又下了另一个刷上,还没好。

期间还追着1.05V的开关电压查了半天无果,感觉好累,停下来抽根烟吧。
10分钟后,决定还是换EC吧,不能再这样盲目的乱搞了,找来M5010的好板先借用下你的EC吧,拆下,换到N4030上,为了安全点,焊上的时候我是用烙铁拖的,看着焊盘不够饱满,但不会影响,这不是高温元件,换后这个样子

冷却清洗后赶快插电试机,自动触发,电流上到1.5几,哈哈,应该是好了,迅速拔电,装好散热器和CMOS电池再插电,自动触发电流明显跳变两次,再拔电插电,没有自动上电了,先测一下吧。待机3V_5V正常产生,RT8205的两个EN脚一个是0.9几另一个是1.2几,EC的15脚S5信号标准的3.3V,再测开关电压3.3V也正常了,接上屏用镊子短接下开关排线的1,3脚,电流两次跳变后亮机,终于好了,长舒一口气后迅速装机测试,除了键盘外其它功能完全正常。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9点多了,该关门休息了,明天一早就交给同行客户吧,来张亮机图:

第二天开门后再打电话给客户之前,先把机器拿出来再试试,我都有这个习惯的,进水机更应该多测试。按下开关,不触发,再按还没反应,不会是没电了吧,插上万能电源0.02,等了几秒没见充电电流,心里是冰凉冰凉的,按下开关电流也是一动不动,哎,又坏了。

怀着极度郁闷的心情再次拆机,心想要是EC又挂了,就不修了,也没料可换了,机器修不好拿不到辛苦费不说还搭上我一块好板,以后还要发芯片来装M5010的板,会不会出什么鬼也难说。主板拆出来后首先测待机3V_5V没有,两个开启信号0V,再测开关上1.05V,又和昨天一个鸟样了,真是想直接放弃了。点上一支烟冷静下,还是再看看吧,S5信号还没测呢,找到R4202这个关键电阻,按图上的位置来说,测得左边0.几伏,右边3.3V

这说明EC已经正常发出了S5信号,和昨天的情况不一样了,看来EC没坏,还有希望弄好。应该是S5信号被哪一个有问题的元件拉低了,从上图中得知S5信号过电阻R4202后分成两路,一路改名成3V_5V_EN去了待机电源芯片那里,这一路昨天查得够仔细的了,先不管它。另一路是与温控电路的PURE_HW_SHUTDOWN#信号相连的,就查这路吧,看它去了哪些地方。看图

板上U3702是空的没料,直接拆下Q3702再测,电阻R4202的两端还是一边高一边低的,没好,继续看图它还去了哪里

去了温控芯片,接着干下Q3903,再测,这回正常了,电阻两端都是3.3V,迅速补上Q3702并找来新的2N7002换上Q3903,再测3V_5V正常产生了,开关电压也恢复3.3V,短接开关,顺利亮机。装机时同行打来电话询问维修情况,告诉他已修好,就直接装机交货了。

编辑这个帖子我前后用了三天时间,要看店修机还要打字传图,加之前几天论坛好像不稳定,编辑好的草稿会出现错乱,又得重新编辑。到发帖为止,这台机器都还没有回来,应该可以确定彻底好了!

你°我,他?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机器进水是蛮严重的 。 不过看你发的这帖子。更牛B  。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能省事很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运气 ,大部分还是好修的!!少部分电路坏的很多

网友:
写的这么认真的好帖 居然没有几个人给分  太让人心寒了

网友:
进水机器问题就是多   我最多接到进水 除了频和外壳全坏的  哈哈哈 直接换电脑

网友:
楼主  耐心可以啊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dell 这款n4030进水的还挺多,还有n4050,进水就是进好多水,遇到两台进水太严重,直接换板,没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测。。。。

网友:
进水的机子我都不修了·因为不知能用多久··又费时间·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网友:
蛋疼的  机器   牛逼的 楼主

网友:
LZ,技术可以,发帖子也真牛,关键时候还得弄根烟·················

网友:
很吃惊楼主编辑这么长的帖子,思路还这么清晰,真是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得也是很波折 赚钱不易呀

网友:
一波三折楼主真是细心有意志力换成我放弃了

网友:
楼主发这个帖用了不少时间吧???????加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如果是我看到这进水的样子 放弃了

网友:
抽烟再思考,淡定的人往往能成功!

网友:
仔细看下来真的学了不少呢,看了2遍

网友:
最烦这种进水机了 我一般是能修就修  如果腐蚀的严重的就直接换版  怕返修

网友:
入水成那样 确实很严重 不过楼主 现在的新机器才有新待机流程 老机器插入适配器就有3 5V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