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0G待机0.046A 不是电容坏故障点很怪异

楼主(2017-07-22):
这机一到手接电看到待机有点高0.046A按开关没反应。宏基本啦待机高就会想到他的小红顶电容。高兴的很拆机换掉3V 5V 电容 没那么容呀还是一样的0.046A
找朋友发个电路图看了 PWR_5V_ENTRIP1 和PWR_3D3V_ENTRIP2 都是3V难怪  5V  3V  测到是个0.89  0.64的电压怪的很。又去摸了一下芯片发热不对头呀。

测了线性3V 5V 又都正常没管他了去找控制电路 下图 PQ4101控制 5V_S5_EN和3D3V_SRC_EN串一起的板上。

实测这个5V_S5_EN只有1.8V感觉有点不太对这个电压。跟着5V_S5_EN找到这里来了。分二路PURE_HW_SHUTDOWN# 是温控那边到这我没先找过去看了。路走远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是先 找提EC这路S5_ENABLE跟着这个信号来到 3.3V EC供电上拉的那5V_S5_EN是3.3V才对 S5_ENABLE直接进EC的14脚的。NPCE885PA0DX 查了下这个EC程序在BIOS里面的。再看下BIOS芯片    供电是3D3V_S5 是由5V_S5_EN开启这个不重要了。看了下板子U3611没有安装是直接用一个保险从3D3V_PWR 相接的。这么说来EC要读到程序配置自己必须要开启3V  5V 输出
问题就在这个5V_S5_EN上了。也测了下ECRST# EC的复位是1.68V 这是二兄弟吗?抱在一起了电压都不达标  这个时间还以为EC待机条件不够 查了一圈EC条件全OK没有毛病呀。难道EC坏了? 有办法把14脚S5_ENABLE  85脚ECRST#  抬起来看下,好了结果不变这才认定不是EC坏了。

真是日了狗了还有一路在前面去找那家伙去PURE_HW_SHUTDOWN# 温控一路跟在她后面想看下她有多美
  跟到这里了就长这样是个N管子,又没接地3D3V_S0和IMVP_PWRGD都是后面才出来的怎么也想不到是这美女在搞事。满板子的找她就是找不到,眼睛都看花了。找了数回还是没能看到她人,烦躁了跑下去买支冰水喝下热死人了。

喝上几口冰水感觉爽多了。再来找美女Q2802 原来她独立门户一个人站在图中边上没有一个人红圈中就是她漂亮不?

取了接电好了 待机电流闪下0.016就0000了测下板子S5_ENABLE 从3.3到0V  ECRST#一直是3.3V了。就这样看到美撸走她好了。再找个好的安回去都正常OK了
摸了下待机芯片也不发热了,最后来个亮机图表示修好了

机子是I3 的3代U CPU供电对地值是1 呀  是1 板载U

BIOS程序不发了。电路图也不发了。论坛都有的下载。祝各位多多的修机多多的赚钱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思路清淅多向你学习

网友:
波波,就是大神,文字都不一样,一股痞子气,加分来了

网友:
漏电  我都是  查下芯片 从风扇边上开始  短路  也是

网友A:
波波大湿,你语文老湿屎的早,棺材板快按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大湿,你语文老湿屎的早,棺材板快按不住了!

你把她挖出来了是吧。我以前语文老师可是个大美女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思路清淅,多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
这个不是修呀 得看电路图,谢谢楼主分享遇到这个故障可以先看楼主说的故障点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啥多好说,没图纸的本本非常蛋疼

网友:
感谢楼主,我遇到一个类似的,这下有思路了。待机0.066,有3V没5V,也是en这里的鬼。我回头下查一下

网友:
                      写的好长 。。。。。

网友B:
这管子真特殊,一般的主板很少,楼主哪里找的?

网友:
就是大神,文字都不一样,一股痞子气,加分来了

网友C:
修这个笔记本在您们那边能要多钱啊

H55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多都是芯片有短路,,或者,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一般是这些情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笔记本在您们那边能要多钱啊

100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真特殊,一般的主板很少,楼主哪里找的?

不特殊笔记本主板上都会有。你找块板料打开电路图找三只脚的这种小管子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