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S-c43(B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2):
一块V星P67主板,故障不触发。 因为是V星板,先量RTC电路有2.8V正常。量晶振有压差。插上诊断卡,3.3V待机电压正常。。。。。从论坛下了一份图纸后开始查询触发脚位。量IO第76脚竟然无跳变。
。立马从料板拆该IO更换上,
完毕上电触发了。故障解决。

网友:
IO坏使得76脚PSIN无跳变导致主板不触发,lz思路不错

网友A:
I/O说换就换,焊工还是扎实的说,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B:
应该先查查待机条件,我记得V星这板子,DEEPWROK信号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RTCVDD这路,显卡槽下面的走线容易腐蚀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说换就换,焊工还是扎实的说,不然就麻烦了

IO更换·方法对了·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说换就换,焊工还是扎实的说,不然就麻烦了

这IO特难悍,关键是有些脚之间离得太近,一不小心弄到就歪了重新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查查待机条件,我记得V星这板子,DEEPWROK信号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RTCVDD这路,显卡槽下面的走线容 ...

所有V星板子吗,下次我会多多注意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V星板子吗,下次我会多多注意的。感谢

不是,单纯这版型,MS-767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V星板子吗,下次我会多多注意的。感谢

嗯,好的,我只知道V星要是RTC电压不正常,待机电压也会跟着没有产生。

网友:
换IO芯片焊接技术要好,不然不好换的

网友:
lo芯片电阻有没有3.3v,南桥.......

网友:
简单到复杂吧,这板我换过桥,还好成功了。

网友:
厉害哦。学的不错。有前途。。。。。。。

网友:
思路很不错,开机电路的维修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修板厉害,现在修笔记本量不大也想学修一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板厉害,现在修笔记本量不大也想学修一下主板。。

...哪里,我倒想学习一下笔记本,主板现在很难赚

网友E:
开机不触发,桥没坏,都好办,楼主换IO解决

网友F:
修的不错哈,步骤简单而清晰呵呵呵

网友G:
#在这里快速回复# I/O说换就换,焊工还是扎实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这里快速回复# I/O说换就换,焊工还是扎实的说

过奖,毕竟焊了大半个钟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哈,步骤简单而清晰呵呵呵

算是捡到的。。。。。不过这IO确实难换,我还是希望是元器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不触发,桥没坏,都好办,楼主换IO解决

是的,板子不触发的,只要是桥没坏,基本都好修理。

网友H:
遇到这板电池电压不正常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板电池电压不正常开不了机的

是的,V星电池没电会导致待机电压也没有

网友:
V星的io也容易坏,这要备点货

网友:
外围电路引起的也有不少,上次修到一个技嘉H61的就是南桥外围一个NPN的三极管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 错 !图片 也 清晰!焊工也 不错!多 多 分享

网友I:
主板的利润都没笔记本的利润大,都是搞搞些简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的利润都没笔记本的利润大,都是搞搞些简单故障

简单的就修一下,疑难杂症的基本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嗯,好的,我只知道V星要是RTC电压不正常,待机电压也会跟着没有产生。

网友:
V星板  AMD见过桥坏的不少  IO不常见   我们这边V星卖不好

网友:
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啊。。。。。。。

网友:
我来吧 就为了认证,现在的日子都不好混 只有努力刷

网友:
修的不错哈,步骤正确 思路清晰

网友:
这款小蚂蚁 IO   不上电  特爱坏

网友:
V星的板的思路果然和华硕技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到76角没跳变就直接换不测条件直接换是经验么

算是把,主要是练练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