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3B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22):
先用图告诉大家板号:
待机有3V 5V 按开关后指示灯亮,由于是AMD芯片组,PL701产生一个1.1V南桥需要的供电,

再量内存,CPU等电压都没有产生,ASUS的主板由于没有完全一样的图纸对照,只有点位图可用,维修起来相对而言困难一些,既然没有内存供电产生就从内存供电的条件查起,内存供电由PU501芯片控制输出,
经测量PU501的VDD有5V,但EN却没有电压,追查EN的来源,由点位图上可以看出经PR503来自于EC的95脚
查到这里心想,要不是EC坏了,要不是EC的程序坏了,要不是EC缺少某个条件导致SYSON没有输出,于是先刷了个EC的程序,但刷后故障依旧,接着再查EC的六个条件,也都满足,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同型号的EC换,此机就放在一边了,第二天再拿起此板来却发现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显示后立马又掉电了,再开机又是昨天那个故障,内存,CPU等电压都不出来了,反复开机试后发现有时电流可以跑到1.几可以显示,有时候电流跑到0.5几,但又有时候电流又只到0.2几,这时想到书上说的,

莫非是南桥的条件有问题,那就把南桥需要的几个条件一个一个来查,当查到VDDIO_ 33_ S时却发现只有1.8V的电压,

原来是这个有问题,心里一阵狂喜,接着查这个电压的来源,由点位图上可以看出经R181更名为+3V_FCH这个电压去了主板上许多的地方,经过认真的分析发现来自于+3VALW经Q83受控3V_GATE转换而来,

经查Q83 1脚有3.3V,2脚只有3.7V,感觉明显不对,Q83  2脚和旁边的R743相连,R743  2脚VSB有19V,但1脚 3V_GATE为什么只有3.7V,要不是R743有问题,要不是Q83等零件拉低了,于是先把Q83取掉,再量还是3.7V,再把R743取下来量阻值,发现有阻值,并不是无空大,莫非这个电阻阻值有问题,但又不知道用多大的代换,没办法再把这个电阻焊回去,再量3V_GATE有19V了,+3V_FCH也有稳稳的3.3V了。反复测试不掉电了,每次开机都正常了,此机修复!
天气热,搞维修的都忙,安心修个机子出来不容易,发贴更不容易,希望大家给点分鼓励!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上错了,把计划要上的图补上。

网友:
上拉电阻超过50k就可以,一般上拉电阻是100k,在实际电路中代换就是50k-1m都可以,不是分压电阻一般没有太多讲究的

网友:
这是啥书??迅维基地的资料吗??

网友:
莫非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
华硕对着点位修没有图纸直观。。。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