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213 提示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iease c...

楼主(2017-07-22):
联想yoga 213 触发不亮,想刷BIOS但是BIOS芯片用RT809H无法识别,从板料找了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刷好BIOS可以触发亮机了但是报错《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iease contact your bios》,意思是ROM芯片不支持,bios程序下了多个,X宝也买了刷进去全部报这个错误,无法进系统无法进如CMOS,请高手指教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bios芯片不在支持列表内,解决方法是同型号机器的bios芯片才可以,或者买同型号的新芯片,写入时要把opt的内容一起写入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bios芯片不在支持列表内,解决方法是同型号机器的bios芯片才可以,或者买同型号的新芯片,写 ...

使用的是同型号的BIOS芯片,请问OTP内容在哪里,怎么写入,谢谢!

网友:
opt分区是一次性写入内容,同型号芯片有的有opt分区,有的没有,所以才叫你拆同型号机器的芯片,在编程器上有opt分区的BIOS芯片读取时会有一个额外的小文件(128k以内),那个里面的内容就是opt分区内容,但是不是新的芯片这个内容是无法写入的,新的芯片在写入时选择带有opt的型号,编程器会自动调入同bios文件名称的opt文件写入,如果你没有同型号料板,建议你买新的芯片来写。

网友:
一般bios不要代换好多代换都不亮的===============

网友:
嗯!这个方案不错,也许能解决疑难问题!收藏了!

网友:
也许能解决疑难问题!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