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15-3542的机器开机无显报7声,求解

楼主(2017-07-22):
一台DELL 15-3542的机器开机无显报7声,求解
查了独显供电没有,查DGPU_PWR_EN为低电平,此信号是CPU发出的,这跟BIOS有关系吗,还是CPU挂了

网友:
如果显卡是A卡的话,风枪吹下显卡试试,如果是N卡的话,那显卡就很少有坏的。不过这里不排除CPU(CPU包含集显,集显也会引起7声报警)和BIOS,建议楼主先从好干的开始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刷就是,DELL的BIOS坏的多

网友:
7声是没有识别到屏,外接不显示的话就是显卡,有显示的话重点查屏和屏线。cpu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还有,二楼,这个楼主给了型号,你要是不了解的话可以百度下,这是intel的机器,不要为了刷分而刷分

网友:
从简到难,bios,外接,风墙吹,看电流变化,但是bios找不到好的最好是上淘宝买个好的

网友:
你先刷个bios排除下 估计一般是 总不能先做CPU吧

网友A:
之前记得修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个五角管子 控制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是N卡,坏的几率比较小。Intel 芯片组 8声报警 才是没有检测到液晶屏吧 ?  七声报警 定义是 CPU初始化失败  论坛有人遇到过CPU 坏的  ,不过现在板载的U 确实容易坏,bios问题也居多。可以考虑先软后硬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6446-1-1.html

网友:
和BIOS有很大关系,有的机器的独显供电是跑码后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记得修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个五角管子 控制的

五角的管子  (与门),是DELL N4110 的 U25     引脚歪了的那个吧,但是那款机器的故障并不是开机报警,而是上电  电流 0.3~0.4吧

网友:
七声报警应该是和显卡相关吧,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我也认为9楼说的有道理,遇到问题先分析,再先软后硬,应该可以很快解决,前天锈的 5459的dell 6代u i5 6200u的单芯片 独显  就是进水 详细请看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9675-1-1.html
希望对你有启发

网友:
我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是BOI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戴尔七声响 和检测不到屏幕有关 同时这机器BOIS爱出问题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   不考虑显卡   没那么容易坏的  先刷BIOS   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