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修完音频后 重启 WIFI打不开 刷机后数据线模式

楼主(2017-07-22):
前段时间收了一部小6无听筒无送话换完音频解决了。修完后看了下是UMT的板子感觉有点不妙
第二天客人就拿过来了说重启 ,偶尔没WIFI 给换了 个电池   试了两天   没有出现问题  还给客人

过了两天又拿来重启更厉害了  直接白WIFI了  送话也没了   有听筒,  刷机可以通过,进激活界面后点键盘  下一步 又回到数据线模式了  爱思显示正常

大神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啊  是WIFI  还是音频  还是硬盘  暂存????

网友A:
回数据线模式不就相当于没装WIFI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数据线模式不就相当于没装WIFI模块吗

没装WIFI会回数据线模式啊!!  那他音频也有问题    WIFI跟音频有哪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呢

网友:
上图看看,是不是让你链接数据线激活?

网友A:
有好的WIFI模块 直接先换了,再说,WIFI有问题刷完机肯定数据线模式,要你手动链接iTunes激活

网友A:
这个你当俩个故障修吧,,先把WIFI修出来,,,

网友:
怎么感觉遇到*WF词语*了。只能一个一个修了啊。联爱思可以激活吗

网友:
这种板子摔后  维修好的几率大不大啊!

网友:
肯定掉点了,芯片拿下来看看呢先。。

网友B:
大概是换音频的时候把WiFi或者WiFi模块旁边的容阻元件弄虚焊了。

网友:
手机不好搞,上次我也修个6P,本来摄像头不好用,最后搞成了开机不显.焊接上面比笔记本难得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好的WIFI模块 直接先换了,再说,WIFI有问题刷完机肯定数据线模式,要你手动链接iTunes激活

无WIFI刷机后会进入恢复模式,问题这板是UMT的,要修好手工要好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WIFI刷机后会进入恢复模式,问题这板是UMT的,要修好手工要好厉害了

太坑了 修WIFI 换了wifi芯片 对地值都正常 还是不行 就怀疑电源  换了四个电源 开机电流0-80反复跳变 老司机说 CPU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当俩个故障修吧,,先把WIFI修出来,,,

太坑了 修WIFI 换了wifi芯片 对地值都正常 还是不行 就怀疑电源  换了四个电源 开机电流0-80反复跳变 老司机说 CPU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换音频的时候把WiFi或者WiFi模块旁边的容阻元件弄虚焊了。

元件虚了要怎么判断?  要怎么焊实

网友D:
以后,见到客户手机是UMT板,必须先报风险。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见到客户手机是UMT板,必须先报风险。切记切记

太凶了  以为只是谣言没那么严重   修了才知道多坑

网友:
CPU就在电源背面,搞几次虚了很正常的,下回再有这样的弄个湿巾垫在下在辅助散热,或者纸巾稍弄湿点别太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