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SVE141D11T型号isl88731A不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能充电

楼主(2017-07-22):
在正常进入系统的情况下测得的,但不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能充电
1.NC
2.ACIN     3.4V
3.VREF     3.1V
4.ICOMP    0V
5.NC
6.VOCMP    0V
7.NC
8.ICM      0V
9.SDA      3.3V
10.SCL     3.3V
11.VDDSMB
12.GND
13.ACOKAC  4.4V
14.NC
15.VFB     0V
16.NC
17.CSON    0V
18.CSOP    0V
19.GND
20.LGATE   0V
21.VDDP    5.1V
22.DCIN    18.7V
23.PHASE
24.UGATE
25.BOOT    4.8V
26.VCC     5.1V
27.CSSN    18.7V
28.CSSP    17.8V

网友:
充放电是走的lpc总线,一般同时在线的还有温控电路,sda和scl电压正常,只显示接通未充电的故障应该是 你的电池坏了,索尼的很多机器挑电池很严重,你最好找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已经换了新的电池了,但不是一样!!!电池接口的定义和电压是什么???

网友:
已经换了新的电池了,但还是一样!!!电池接口的定义和电压是什么???

网友:
此机已修复,故障在机子的主板到电池的温度检测电路!因主板的AO4932坏,温度高发烫,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