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 rev2.0之io损坏爆改外围电路量机维修

楼主(2017-07-22):
   板子如上。测量几大供电正常。无复位不跑码。

   io测试o_PWROK这个信号发现低电平。这个信号做啥的百度去。我也不知道。

直接更换上拉电阻,换了还是不行,3。3会被拉低。直接去掉排阻,对地打值,io这边60多。桥那边300多。判断io局部损坏。

碰到这个io不想换,直接偷懒吧,把排阻去掉,直接旁边个电阻拉到排阻1脚。上电ok。说明这个io还不是坏的那么彻底。

维修嘛,怎么达到目的怎么搞。最喜欢移花接木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奉上图纸点位一份。图纸电路图参考3.0的完全可用,点位图就是2.0的

GA-B85M-DS3H-2.0 B点位图V.pdf

网友A:
我认为,Pwrok,pwrgd这些电源好信号,只要实实际际供电正常,人为制造是没问题的,刘同学年纪轻轻原来是一个老司机

网友B:
的确有些可以通过改电路来减小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些可以通过改电路来减小成本

哈哈哈,是的,减轻成本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Pwrok,pwrgd这些电源好信号,只要实实际际供电正常,人为制造是没问题的,刘同学年纪轻轻原来是一 ...

是对的,这些只是一个使能信号罢了,人为打乱了上电时序就不一样了,也许使用某些功能就不正常了

网友C:
换个IO虽然很快也可以换好,但是成本和时间投入就划不来了,尤其是现在同行的机器,又收不起价,只有速站速决

网友:
修板子,还能玩改装,果然老司机啊

网友D:
只要逻辑上正确,这些都可以改。比如1+2=3,1,+,2这三个条件都没问题,=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人为制造出个3结果出来,也是没关系的,逻辑上说的通。但如果2出了问题,你人为制造个3出来就不对了,因为前级条件都不正常,逻辑上说不通。

网友:
这招厉害啊         加分

网友E:
多谢楼主的图纸 ,移花接木这招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逻辑上正确,这些都可以改。比如1+2=3,1,+,2这三个条件都没问题,=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人为制造出个3 ...

是的,我就是断定前端逻辑正常,所以人为制造一个给pch的使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IO虽然很快也可以换好,但是成本和时间投入就划不来了,尤其是现在同行的机器,又收不起价,只有速站速 ...

是的,尤其是这io还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的图纸 ,移花接木这招很好

不仅有移花接木还有草船借箭还有空城计呢。隔天发出来你们瞧瞧

网友F:
3.3V直进IO让这个IO每天都很亢奋  结果就是快速的在亢奋中死掉了   维修的角度不可取    但现实的角度  修个板才个快餐钱 大家都能理解    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加分是必须的  现在的客人都是给你几个钢镚  然后希望你给他最好的东西  昨天给客人装了个H61几乎全新的板  才300  客人来句网上才100多  直接回他 你网上买来我给你装 收你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直进IO让这个IO每天都很亢奋  结果就是快速的在亢奋中死掉了   维修的角度不可取    但现实的角度  修 ...

看错了吧,这个我是直接拉给南桥的。io只是开漏输出而已,并不是推挽式输出。所以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
不错  可以借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