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85LAODX控制电池充电的是哪几个脚位,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7-07-22):
EC是NPCE885LAODX控制电池充电的是哪几个脚位,是什么电压?机子不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能充电

网友:
电池充放电只有电池接口那里有两根数据线和EC是连接的

网友:
充放电是走的lpc总线,一般同时在线的还有温控电路,所以只显示接通未充电的解决方法是测总线,换电池,如果是hp的或者戴尔的还要考虑充电器的功率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新的电池了,但还是一样!!!电池接口的定义和电压是什么???

网友:
NPCE885LAODX第一天来论坛发帖,欢迎高手来指点!

网友:
此机已修复,故障在机子的主板到电池的温度检测电路!因主板的AO4932坏,温度高发烫,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