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联想 CFM1D3M

楼主(2017-07-22):
接同行一台联想主机 版号是CFM1D3M  不亮屏,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以为捡了个便宜呢,麻溜的拆机卸掉BIOS刷机,这个是4M的,刷了个两M的不报警,不插内存也不报警,又刷了个4M的报警了,插上内存长报一声,等了有将近一分钟 连续报警两声,插显卡也不亮,有谁修到过,??

网友A:
只刷BIOS不看内存的条件?这么长还不够字?

网友B:
主板是三桥合一的那种吗 论坛搜一下 好像有通病 拆下风扇看看 cpu芯片上面电容有没有腐蚀

网友:
要插靠右边的内存插槽才能亮。。。。。。。。

网友C:
联想的品牌机,论坛上应该有不少帖子,可以借鉴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刷BIOS不看内存的条件?这么长还不够字?

内存的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品牌机,论坛上应该有不少帖子,可以借鉴下的

没有次问题,大多数都是刷BIOS好的,我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三桥合一的那种吗 论坛搜一下 好像有通病 拆下风扇看看 cpu芯片上面电容有没有腐蚀

这个不是那种主板 ,那种是三和一桥,,,,,

网友D:
内存插在右边个插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插在右边个插槽试一下

两个内存插槽都试过了,老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这个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所有电压都正常!还在努力维修中!

网友:
条件都测了的话多刷几个试试,也可以先换个cpu排除一下,再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这个好像还是bios没刷对了 再刷bios试下?

网友:
这个破板子第一次遇到搞了一个小时才明白,原来只有一条内存时须要插在右边

网友:
对啊,最外边的才好用,以前也是修了N长时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