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35D第32脚slp_s3#电压从哪来?

楼主(2017-07-22):
正常主板待机时NCT5535D第32脚没电压,触发后变为持续的3.3V对不对?那3.3V是IO输出的还是南桥输出的?我觉得是IO输出3.3V待机时南桥把它拉低,触发时南桥不拉低。不知道对不对?
一块华硕A85XM-A主板(IO就是NCT5535D)插电自动上电开机进系统,关机不断电。后来变成不触发,强制上电按开机键可以触发。后来只要强制上电就会自动触发跑码,有时候跑到B2嘀一声不显示,有时候又能显示。现在把主板彻底断电,然后正常触发跑码B2嘀一声不显示过一会掉电,再按开机不触发,彻底断电又可以。图片是强制上电时IO32脚的电压波形。是IO有问题吗?

网友:
现在主板断电再插电没开机IO32脚就有3.3V。。。什么鬼。。。

网友A:
SLP s3是桥发给给io的 io收到 且自身供电正常后发出pson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s3是桥发给给io的 io收到 且自身供电正常后发出pson拉低绿线

我是想知道是上拉信号还是下拉信号?

网友:
把io换了不就知道了,正常是桥发给io的

网友B:
s3一直以来都是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一直以来都是桥发出的

有些板子我见过两个slp信号都是持续高电压     待机时就是了     触发后io直接拉低绿线

网友C:
slp_s3#是由桥发出的,有些主板待机就有3.3v,应该多考虑修自动上电这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_s3#是由桥发出的,有些主板待机就有3.3v,应该多考虑修自动上电这块吧

现在一插电主板就上电,slp_s3#处于低电平,还没触发,按开机才触发跑码,而且反复跑不停,测试卡复位灯几秒钟闪一下。有时候又跑到B2嘀一声停了。电源绿线直连IO,自动上电应该是IO的问题吧?

网友D:
应该是IO坏了,自动上电,换了IO试一试,看还有没有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IO坏了,自动上电,换了IO试一试,看还有没有自动上电

我用风枪吹了一下IO,不自动上电了,跑码还是一会停一会不停。

网友:
桥发出的,至于里面是怎么拉低的,估计跟三极管一样吧,要深入研究桥才可以

网友:
淘宝买了新IO换上去故障依旧,而且新IO电压检测全部错误报警,换回旧的电压检测都正常,觉得买到假货了。而且现在USB也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