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X48主板,前3条内存插槽不能用,后3条插槽正常

楼主(2017-07-22):
磐正AP48+ GTR,今天手贱,看见主板挺脏,就给主板清灰,结果悲剧了,原来所有内存插槽都能正常使用,结果现在只能用后半部分插槽,前面3条都不能用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啥原因?看图,划蓝线的都不能用了

网友A:
也不可能上6条吧   有三条能用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可能上6条吧   有三条能用不就行了么

关键是想知道问题原因,这个主板是DDR3的4条,2条黑色的是DDR2的,现在靠近CPU的三条都不能用了

网友B:
想知道就拿出你心爱的打阻值卡与  示波器慢慢测吧..

网友C:
修板啊,这个一查就清楚了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好人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就拿出你心爱的打阻值卡与  示波器慢慢测吧..

不会修,这里有北京的修理高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啊,这个一查就清楚了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好人不好做啊!

不会修,我在北京,谁能修短信我

网友:
怎么发回复帖子总需要审核呢,怎么回事呢

网友:
客户以前插满了那么多内存  实际读取内存容量有没有那么多?有的客户是有原因了 找你清灰 然后就耐上你。有的客户明明电脑点不亮了 说系统坏了 叫你换系统 电脑丢下就走了 回来说他的只是系统坏了 别的都好好的

网友:
看见主板挺脏,就给主板清灰,结果悲剧了,原来所有内存插槽都能正常使用,结果现在只能用后半部分插槽,前面3条都不能用了

网友:
可能是桥片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