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22EN33SA短路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22):
晚上闲来无事维修一台客户送来的LG显示器,型号22en33sa,客户反映不通电,该显示器是19V外置电源。
插上可调电源,5A大短路。
思路来了,取出驱动板,直接烧鸡大法,20秒,一个铁片电容烫手了。 镊子指的那个电容,C315,二话不说
直接拆掉,万用表蜂鸣档量一下,正常了不短路了。 改贴片电容直接拆掉就行。
印象中修过一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也是该电容短路,所以怀疑是通病,发给大家借鉴一下。
有个习惯,修好的显示器一般都备份一下程序,传给大家备用! LG

网友:
纯属自创,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A:
电容大短路   妥妥的送钱的活

网友:
还是大短来钱快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 运气不错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大短路   妥妥的送钱的活

烧机法
判断短路 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大短一般都比较好修,捡钱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处理起来简单来钱啊  哈哈  楼主捡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机法
判断短路 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短路的地方 电流过大  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地方 电流过大  发热

多谢指点
按一般都是测试对地值 大概判断的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送钱的机器,分分钟搞定还没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