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不读硬盘

楼主(2017-07-22):
同行送修a1466不读硬盘,这个机器硬盘是好的,不读硬盘,硬盘损坏较多,主板问题不读硬盘较少。拆机,发现主板很干净,没腐蚀地方。
硬盘同行测试过,机器版号 820-3437b。查图纸,硬盘接口J3700, 查供电正常,查到复位没有,复位信号由u3740提供,查条件满足,不出reset ,找个料板
,找到芯片,换上,测量复位信号正常 ,装上硬盘,顺利进入系统,收工。

网友A:
发表个帖子奖励我1分 ,不容易呀,还不如回复帖子 增加分数快 ,伤心呀

网友:
这个帖子没技术含量呀,。。。。。。。。。。。。。

网友:
分析十分精彩,有条有理和贴子

网友:
奖励10分吧,没有1分的贴!论坛制度改了,赚分不容易。

网友:
可能是你发错版块了,应该发到笔记本|MAC维修 。

网友:
同志们认为帖子有用的,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表个帖子奖励我1分 ,不容易呀,还不如回复帖子 增加分数快 ,伤心呀

对于一些写的好的 会加分的

你的这个已经加分

网友:
现在赚点分数真心不容易呀!大家努力吧

网友(2020-03-25):
复位信号由u3740提供,查条件满足,不出reset ,找个料板 。我们这里苹果修的少 基本也没有坏板,还是楼主这里好,有配件就是方便

网友(2021-11-18):
之前有修到过3.42V偏高导致不认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