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C31 主板跑马D1-D2-00就卡停了没有显示,各电压正常,BIOS刷了那里

楼主(2017-07-22):
MSI   P4-C31 主板跑马D1-D2-00就卡停了没有显示,各电压正常,BIOS刷了还是不行,那里出问题?

网友:
你这个码跑的不对,测下小供电,还有排除外设!

网友:
内存,显卡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呢?

网友:
不上内存,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刚加焊全板六脚芯片,八脚芯片,CPU管理芯片,IO芯片后,现在跑马D0-D1-D2-E0卡停还报警声:嘟-嘟-嘟三声,内存是没有问题,  用内存假负载发现复位没有电压,复位电压是不是北桥给出?那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