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读硬盘维修

楼主(2017-07-22):
同行送修,不读硬盘,硬盘测试过是好的,拆机,主板很新,没有腐蚀过。不读硬盘,主板坏的很少,都是硬盘问题较多。
测J3700,供电都正常,复位信号没有,查来源,由u3740发出,查条件都正常 ,不出复位信号,找到料板,换掉u3740。测复位信号
3.3v ,装上硬盘,顺利进入系统,

网友:
苹果的没有料啊,楼主应该是经常修苹果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苹果的资料太少了  还真有些看不懂

网友:
遇到苹果的就怕,不敢搞,有难度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苹果的不读硬盘的  上次遇到一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A:
硬盘排线坏的也挺多的。分析的不错

网友:
苹果板主要是不敢上手,哎还是不懂电路啊

网友:
苹果的料是不好找,在修一个16款的a1534,楼主有cd3215b01这个芯片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苹果的比较怕  上电的

网友:
我主要是配件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排线坏的也挺多的。分析的不错

你为贴看的不认真。A1466哪有硬盘线

网友:
老刘在干嘛 呢、、、、、、、、、、、、

网友:
小曹,把老婆图像换上。。。。。。。。

网友:
苹果有图纸点位还算好修的,就是要慢慢捋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