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畅玩4x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23):
客户拿来畅玩4x,说开不了机,拆机检修,一上稳压电源报警短路,额,主板短路了,这个没图纸,还好是大短路,就用烧机方法我调到1v烧机,看哪个发烫,呵呵,果然真凶找过了,一个电容,拆下测量,真的短路,再打一下主板阻值为192,正常,呵呵,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呀,可能手机主板坏的比较少,接的大多数换屏,这个就不好意思发帖啦。

网友A:
手机的短路,还是很好找到!

网友B:
说真的,文字太小,不太容易看清,不过修的干净利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短路,还是很好找到!

有些板层引起的短路会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文字太小,不太容易看清,不过修的干净利索,加分鼓励。

谢谢,下次机会排好版,字迹大点,

网友:
不太懂,调到1v烧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下次机会排好版,字迹大点,

期待你的再次发帖。

网友: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新手向你学习了 谢谢分享 v

网友:
能修好卞是好手工,不错,分享出来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能碰到这种机器就跟捡钱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