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K455LD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7-07-23):
华硕K455LD不触发,主板是X455LD V2.1的,刷过BIOS,换过屏线,换了EC,都不行,BIOS版本是202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
华硕

网友A:
lid呢,ac_in_oc#正常吗.rtcrst到南桥电压正常吗。
展大侠
lid电压正常,ac in oc 没量到任何电压,南桥和CPU背后所有电容都没电压,这是我测到的
详情

网友:
EC条件你查过吗?这样太笼统了不好回复

网友:
信息太少 不好参考

网友:
多点提示可好,比如电压之类的

网友:
跟屏线没有关系的 应该查条件。。。

网友:
你这写的太笼统了,保护隔离,触发条件一一去查呀!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你这明显三板斧 查查工作条件呐

网友:
不触发换屏线?你也掉渣天。。。

网友:
啊哈 换屏线干嘛 这种先查EC条件 我遇到几台华硕不触发是没有休眠信号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从原理出发,检查待机条件,条件不满足怎么可能触发

网友:
啥都没说等于白说,你具体要描述好,不然没法给你说的

网友:
太笼统,没法说,具体条件检测,都没测

网友:
这总种不是该查条件的嘛?比如开关跳变,之类的 或者休眠信号

网友:
对不起各位大哥,新手,啥都不懂,见丑了!!

网友:
没有图纸,哪位大哥有的,可以的话给我一份,自己参考!!

网友:
楼主这个问法只能是有通病的机器给提示一下,别的故障信息太少无法分析

网友:
不触发换屏线?你也掉渣天。

网友:
ec待机是否正常    重点查查ec开机条件

网友:
不触发换屏线干嘛呢??你放电看看能不能自动开机呢

网友:
有待机  测35好  LID   RSMRST  没待机  测报个管  充电芯片分压  线性  AC_IN_OC#

网友:
我只想说不触发关屏线什么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灌水?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呢,ac_in_oc#正常吗.rtcrst到南桥电压正常吗。

lid电压正常,ac in oc 没量到任何电压,南桥和CPU背后所有电容都没电压,这是我测到的

网友:
没有1.35vsus和没有1.35v VO这两个电压都没有

网友:
SUS的电压全部不正常,那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

网友:
华硕的是硬伤啊    不好搞

网友:
我看你不是很懂,建议送给专业点的修吧,你自己不懂会扩大故障

网友:
修到过一个  不触发是   桥 晶振问题    你可以换了 试试   说不一定有惊喜

网友:
不触发 给屏线有毛关系

网友(2017-08-24):
不触发换屏线?新思路么?????????

网友:
保隔排查了没有,待机正常没有,然后EC  桥的条件满足吗?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Ec的工作条件啦。

网友:
话说 你不触发换屏线干嘛   按时序查啊

网友:
不触发待机正常吗,华硕不触发很多是EC周围的103排阻有问题

网友:
一个信号不给,这也是求救,现在只能观世音菩萨到场了

网友:
机器 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华硕的别想着找图纸,只有点位,这个板号论坛早都有点位了吧,不触发还换屏线?公共点19V有没有?待机电压有没有,EC条件查了没,RTC电路查了没,什么都不查一下,怎么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