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250主断电

楼主(2017-07-23):
映泰B250主板恢复出厂设置,扣电池,之后就不启动了,联接后给电,风扇只转一下就停,反复不启,然后把所有附都拔掉,一件找,最后发现插上ATXPWR2就断电,如果不接就没事,在线等师傅指点一下,这种啥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应该还在保修内呀
去保修呀

网友:
经验上一般是CPU供电管短路,也有可能CPU供电管短路

网友:
拿去保修或者拿去给电脑店维修吧。。。这种应该就是CPU供电管子短路了,然后还有小心CPU是否烧毁~~~~

网友A:
谢谢各位的解答,刚才给官网客服打电话以经确定是CPU供电短路,但是现在又有一情况了,保修卡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解答,刚才给官网客服打电话以经确定是CPU供电短路,但是现在又有一情况了,保修卡不见了

楼主你不是做电脑的吧,做电脑的应该是直接给渠道商打电话。

网友:
没听说过保修要保修卡。都是直接扔给供货商。

网友:
cpu供电存在短路了   在保的就拿去保修吧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我不是做电脑的,我就是一电脑小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