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6780显卡花屏请高手给思路

楼主(2017-07-23):
求助V星6780显卡花屏请高手给思路

网友:
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干显存 2片2片换!!!!!!!!

网友:
具体就是测量显存和核心之间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值,确定大致位置然后先显存后核心

网友:
我是一般先干芯片,再干显存,看运气!

网友:
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问题,不好说,因为芯片和显存之间有通讯。显存相对来说好换点,反正4个通道,1个通道2片颗粒,每2个一换,看情况。另外确保GDDR5的参考电压正常,一般在显存背后的电阻上可以测量到,是0.75V的样子。如果换了全部还是如此,那就干下核心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芯片·就知道是显卡芯片还是现存了·

网友:
一般要是遇到发热器大的,或者显卡很脏的就先拿核心开刀

网友:
显存在一点

网友:
这种卡基本是显卡芯片坏的多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没软件检测的话直接上bga走有铅,还花的话就老老实实的两个两个显存的干

网友:
先加焊一下核心看看吧   加焊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这种花屏我一般是加焊加焊GPU先,不行就要扔了

网友:
显卡怀了  吹芯片 用疯抢吹别用BGA不好吹显存

网友:
GPU跟现存问题。你先上BGA烤下GPU试试

网友:
这种查查显存旁边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一般先干芯片,再干显存,....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量电压 看有没有断线  没有就干桥

网友(2017-10-07):
首先 加焊接BGA芯片啊 在花就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我一般是加焊加焊GPU这种花屏我一般是加焊加焊GPU

网友: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
先上焊台烤熟了再说看看是什么情况在搞下部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一下gpu,一般显存没有外伤的话坏的概率较低,重做gpu都不行的换就看看显存到gpu的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测量显存和核心之间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值

网友:
这卡直接干核心吧,和6850一样核心发热大容易虚焊,显存坏的不多

网友:
没什么思路,换卡是正经,要么重置核心,运气好就行,不然就挂

网友:
谢谢支持 这板确实故障比较多 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加汗BGA不行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重做BGA试试朋友,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7-11-08):
大神们, 向你们学习来了, 谢谢你们

网友:
45 既然是主板坏了总有个故障啊 ,,,

网友:
上BGA焊焊吧,芯片问题可能性大啊

网友:
先干了显卡再说,上手术台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但是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看评论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啊 挺好的

网友:
感觉显存问题比较多。用风枪加热。再不行就重植所有显存

网友:
先做显卡把,都会导致这个画面,毕竟是相通的,这个谁也说不准,先做显卡把

网友:
这个情况显存的可能性高点 芯片坏了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没学维修时遇到过这种竖条的,维修人说是芯片问题,没芯片不肯修,只好当废品卖了

网友:
我觉得要么是GPU虚焊了,要么是GPU坏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先干芯片,不行就算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不能看出来我在和你看玩笑?我也常去图吧看他的帖子,轩辕确实厉害哈

网友: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为了积分 没办法啊

网友:
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问题,不好说。。。。。。。。。

网友(2017-12-08):
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焊芯片 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