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W519L 电池的疑惑

楼主(2017-07-23):
修过这个机器不触发的(只局限于电池导致的)都知道,只要把机器内置大电池(机器无RTC小电池)拿开再卡上,机器就可以触发了。看 问题是如果不幸运,机器很快(也许1-2天,也许3-5天,时间不一定)就会出同样问题。
遇到一个机器使用两天出现和送修同样问题,当时返修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操作电池,拆开C壳,测量电池接脚的1、2、3、4、5全无电压。接电待机0.05.开关键有3.3v电压,按压也有跳变,只是机器没反应。然后下了电池,机器自动上电了,卡好电池用了4天也无问题。还在继续测试,不想让客户取走。看机器怎么也不出现不触发的问题也是头大。突然想这个不触发估计是RTC没有电压引起的,那么可以不可以外加一个小电池呢?
机器的RTC来源于电池的5脚。

这个RTC查找应该是去了EC和板载CPU.

网友:
换个电池
加改小电池

网友:
真是rtc供电不良的,可以加个小电池看看能正常不,别忘了串个二极管

网友:
唉,上次修这台机器,返修三次  每次拿掉电池 就可以开机 用不长时间 又不开机 最后退掉了

网友:
可以改个小电池作为RTC电池的 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问题是测试了3天了 不出问题,最怕修到这样的机器-----故障无规律。机器正常待机不应该是0.05,应该是0.01.

网友:
这个故障只是听说过,还没遇到过,期待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们指一条明路

网友:
待机0.05?现在的机子待机没有这么高的了吧,是不是哪里微短,0.05应该主板有发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