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测试方法

楼主(2017-07-23):
继电器测试方法
一、测试说明
1、测量继电器工作电压范围(包括最低闭合电压,最高断开电压);
2、测继电器的功耗(额定电流)和内阻;
3、继电器长期工作状况,耐压。

网友:
不稳定的一般还是等他出问题的时候好修一些

网友:
继电器接电源有闭合的声音,触点导通就是ok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继电器,测试很关键。。之前修一个自动门,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就是通上额定电在能闭合就行,断电能施放即可。

网友:
还要下载分。。。33没有这 么分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