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指纹识别坏,home键耗电解决菜鸟方法。

楼主(2017-07-23):
别人送的苹果5s指纹识别坏,home键耗电特快,还发热,充满电待机一晚,无法开机,百度一下,知道指纹识别坏了不停认证耗电。拆机把home键排线拆开,使用透明胶贴在排线接口,不要全部封住,就留下两个返回功能的小接口,借用图片,就是图中的飞线的两个接口,这样就隔绝了指纹识别认证功能,重新装机,试了一晚,耗电才5%。还有95%。返回功能正常, 我是菜鸟,使用方法菜了的,希望大款,高手勿喷。

网友A:
没有指纹功能客户会是什么反应..................................................................................

网友B:
如果没了指纹,会不会影响日常使用?

网友C:
这和换指纹键没啥区别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了指纹,会不会影响日常使用?

除了指纹识别的功能,其他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换指纹键没啥区别呀,

问题是不花冤枉钱,然后手机除了指纹识别功能,其它正常使用。花哦最少或不花钱,简单有效到达目的地,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指纹功能客户会是什么反应........................................................................ ...

亲戚送我的,我自己使用的,我不是修理技工,能够搞成这样,已经很有成就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指纹识别的功能,其他都正常使用

那看来基本上是花最小的成本,修复一个基本不会影响日常使用的手机,那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
5s的手机现在用还是速度不错的。至于5以下的淘汰了。现在5系列修的也不多了把。发热能找到哪里短路了吗万一是个电容呢

网友:
直接买一个home键还方便,才十块钱左右吧

网友E:
没有指纹了也没用啊!~只是变成了像5一个,没有了指纹

网友:
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反正这个指纹又不能换件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键不是更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了指纹,会不会影响日常使用?

这种为什么不直接换个指纹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换指纹键没啥区别呀,

一个指纹头也没几块钱吧。有那个时间 飞这个线?反正我电不干这活的,要么换,没空给飞这个线。费时,费力,还没有直接换一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戚送我的,我自己使用的,我不是修理技工,能够搞成这样,已经很有成就感,呵呵

哦。自己爱好那就不说了,专业人士不会这么干的。自己爱好。搞好就行了。不行再接着搞,是一种乐趣。我们专业维修的,第一下是想到的钱。哎。庸俗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指纹了也没用啊!~只是变成了像5一个,没有了指纹

6S以下还能换个指纹 头,到7就不给换了。只能修了。换上直接不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6S以下还能换个指纹 头,到7就不给换了。只能修了。换上直接不认了。

换了没软用了,指纹不能用了,返回也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没软用了,指纹不能用了,返回也不能用了

是的。7是这样。其它机器换上至少返回功能有。7代个坑,换上什么都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为什么不直接换个指纹头呢?

也不知道楼主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楼主怎么想

自己修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