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I2000 i7 集成 bios

楼主(2017-07-23):
联想小新I2000 i7 集成 bios  10元钱买的 刷后 机器正常了 我的问题是 开机 黑屏无显示 刷后 正常

LENOVO I2000 14217-1M.zip

联想小新I2000

网友A:
这个型号我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我都没见过。。。。。。。。

不会吧 小新 i2000 没见过???????????

网友(2018-01-17):
正在修这个型号的,开机报警,按开关不显,按NOVO键可以亮,试下LZ的这个BIOS

网友(2020-01-08):
正好 我也需要 ,以前备份 的亮机很慢

网友(2020-05-09):
可以亮机  就是亮的有点慢 等30秒左右才亮机器

网友(2021-10-06):
这个刷了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