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20不开机

楼主(2017-07-23):
昨天接到一款宏基笔记本2420,故障现象按下开关没反应,插入电源电源灯是亮的,指用电池开机也不亮,就先问下客户是怎么造成的,客户说就是用完笔记本,关机之后再打开就不好使了,问过故障起因,就先拆机检测,拆机先看主板没有进水痕迹,就排除进水引起的故障,元器件也没有外部算坏痕迹,之前也没有维修过,现在就先测了测各大供电阻值,没发现什么问题,插上电源,3V,5V,也都有,看图纸差EC条件也正常,猜测觉得是BIOS问题,决定先刷BIOS,不行在测信号波形,结果刷过程序,再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谢谢老天爷 嘿嘿。

网友:
你这语言表达水平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BIOS刷得 真有运气!! 感觉速度蛮快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好多BIOS 都参与开机的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一般都先刷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