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系统下USB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7-07-23):
   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在USB没驱动的情况下给他打上驱动(USB口不能用)

网友:
USB不需要驱动。。。  供电  GND 和2个信号  检查下吧!!!

网友:
WIN7没原生USB3.0驱动,BIOS里更改USB兼容模式或者给系统里注入驱动

网友:
2.0没驱动  3.0有驱动  要是2.0用不了那是板子问题

网友:
在pe下把万能驱动拷贝到硬盘里,然后进win7系统安装下驱动

网友:
这个需要原装主板驱动盘或者直接下载最新的万能驱动助理

网友:
进PE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