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板里的另类万能模块

楼主(2017-07-23):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通电。
板号:
打开外壳,取出电源板,电源管理和mos管合成一个芯片炸裂了
先取下来,然后对电源板打值,没有发现短路,准备上X宝买个,居然没有搜到,再百度想看下脚位,结果也没有搜到,还好以前买了万能模块,拿出来换上
5v那里有5.8v,一路14v出来电压18,这一路明显高了,5V电压相差一点,挂个驱动板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指示灯亮几秒就灭了,看来这两元的东西不稳定,也不想找原因,怕客户拿回去用不了多久,想着换板,结果板也找不到一样的,主要是升压条接口不一样,想过改接口,还是觉得麻烦,这板升压部分是单独的,可以取下来。看着一堆料板,应该能找个电源部分好的,还真有,选了一张接近点的开始改
板子大了一些装不上,切掉高压一部分就可以放进去了,记得断开高压供电。
固定到电源板上
现在能安装上了,新钻两个螺丝孔
装屏测试开机正常。
烧机半小时没有问题,直接装壳,完工,改装没有技术含量,只有VCC,GND,ON,ADJ。不是技术贴,高手绕过,主要是维修思路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以前都是直接换板了     没收到还可以这样

网友B:
自修电源板,技术可以哦,继续努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以前都是直接换板了     没收到还可以这样

我以前遇到难修的也这样,这次突发奇想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修电源板,技术可以哦,继续努力呀

以前也是换板,修电源板能多赚几个吧

网友:
改板是最快的方法了  显示器没必要深折腾

网友:
还是换板吧,现在拆机版越来越便宜了  没必要化大心思维修  杀伤脑细胞啊

网友C:
用个路人皆知的成语:触目惊心!
真不知道这样的水准,还有那么多人加分?

网友:
电源代换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只要输出功率符合即可.

网友D:
这样改的通用模块对电源板电路有影响吧,我觉得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的通用模块对电源板电路有影响吧,我觉得还是原装的好

电压对的上。高压都换了就没啥事。只要不是24寸的电源套板直接换到19寸的上面就不怕。

网友:
这样也行,以前都直接换板了,学习了

网友:
找代用板改的情况,确实有些让人头疼,角位不同,供电也要改,挺麻烦

网友E:
改板更加稳定吧            这样不好吧

网友F:
楼主果然是大神     板子又是切割又是打洞的   竟然完美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板更加稳定吧            这样不好吧

我起初也是想买原型号电源板,网上有但led接口不一样和批发商家都没有找到,芯片也找不到,这样比通用板应该要稳定些,料板毕竟也是原装板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果然是大神     板子又是切割又是打洞的   竟然完美修好

过奖了,只是入门学徒,敢切割是因为那里没有用也断了供电,打孔也是打在接地上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个路人皆知的成语:触目惊心!
真不知道这样的水准,还有那么多人加分?

这样维修我自己都看着坑坑哇哇,不知道你遇到买不到板,又因为搜不到坏芯片资料,怎么处理,是放弃这生意,还是像我一样改板,这原装机拆下来的料板,我觉得比通用模块应该稳定很多吧,有更好的办法记得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的通用模块对电源板电路有影响吧,我觉得还是原装的好

我也知道原装好,批发商和网上都没有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维修我自己都看着坑坑哇哇,不知道你遇到买不到板,又因为搜不到坏芯片资料,怎么处理,是放弃这生意 ...

液晶显示器维修没那么复杂吧,不夸张地说,十几年来,我基本上没遇到过修不好的。
有时只是时间或成本问题,才偶而改板。
电源板改板强烈拒绝所谓的“万能模块”! 真要改板,要么换其它两灯或四灯一体板,主要改电源插座这块,高压线好接就行。
有个最笨的方法:买些质量好的12V、5V通电电源,就像适配器那种,不带壳的。成本低,改装方便。

至于驱动板,目前市场上的通用已非常成熟,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