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会修示波器的 自用1102CM

楼主(2017-07-23):
最近自用的鼎阳1102CM 出问题了 愁死了 开机都正常 就是XY通道都探测不到信号 一点反应也没有 机器内自较准也不能通过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探头换过没有?

网友:
探头肯定第一个想到换 拆开机同轴到板上也没发现啥什么问题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现在

网友A:
这个真不会,还是找厂家修吧,数字示波器应该没用几年咋就坏了,是不是测电源烧了

网友:
联系厂家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会,还是找厂家修吧,数字示波器应该没用几年咋就坏了,是不是测电源烧了

我这有几年了 , 11年买的了 看来还得找厂家了

网友:
厂家不管修吗

网友:
过保了吗??????????????

网友:
这里面估计没有修这个的。。。

网友:
看来我的那个 示波器 质量还不错,没出上面问题

网友(2017-08-25):
#在这里快速回复#有示波器修掉电,抓波真好用,有时候掉电太快万用表反应没那么快,测不了

网友:
有个论坛。好像叫 矿石。。你收收看。。那上边有修示波器的

网友:
先看看 电源部份输出正常吗 清理下电位器 在看 XY输入部分 有没有元件坏 有可能主芯片空焊 加热看下

网友:
干嘛不买个普源的呀!!!我买的就是普源100M的挺好的。

网友:
这玩意还真不会修啊,,,,,,,。。。

网友:
这个玩意貌似没有地方教怎么修吧~

网友:
这个玩意貌似没有地方教怎么修吧

网友:
可以联系下厂家售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