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昂达亮机h81c 3.00 bios 可以亮机正常 好板保存

楼主(2017-07-23):
发个昂达亮机h81c 3.00 bios 可以亮机正常 好板保存

1150 H81C 3.rar

网友(2019-06-01):
会不会卡63????????????

网友(2019-07-07):
亮机比较慢

网友:
有没有下过正常的?我没有分了,别给我弄一个不行的哦

网友(2020-04-24):
开机不报警,CPU不怎么热,过一分钟左右,自动掉电又上电,循环,啥情况,各电压都有

网友(2020-07-20):
确实亮机好慢,这主板真是奇葩,除了笔记本一般台式机很少出现亮机慢这个问题

网友:
由于这程序实在不多,只能将就着用了,还是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3-10-29):
这个bios可能要合成,亮机慢唉

网友(2024-03-22):
可以用吗 ?? 论坛上 下载第3个     哎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