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打电话三无,屏卡死求助!!!

楼主(2017-07-23):
iphone6p,,打电话无听筒,无送话,无免提,屏幕卡机动不了。
测:录音正常,来电有铃声,不接电话没事,一接通话时间10S内卡死不动,完全操作不了,只有等对方挂了电话自己反回桌面又可以正常操作,手机的其它功能全正常,拆基带打底脚阻值正常,重植故障依旧,
拆大音频打阻值正常,换全新IC故障依旧,拆小音频打阻值正常,换全新IC故障依旧。手机放音乐,看电影一切正常,WIFI,4G,上网,玩微信都没问题。就是不能打电话。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呀!!!

网友A:
修手机修的也够辛苦的,打这么阻值要花多少时间啊?,打完值还要植珠再装回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好。如果没好一天的酒钱又没着落了

网友B:
功放供电DC--DC IC      2G功放IC

网友C:
   三无的机器吗   三无的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供电DC--DC IC      2G功放IC

2G功放IC也换过了,功放供电到是没有测,但是想着都有信号呀,功放供电应该正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无的机器吗   三无的机器吗

无听筒,无免提,无送话!!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修的也够辛苦的,打这么阻值要花多少时间啊?,打完值还要植珠再装回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好。如果没 ...

是呀,打阻值打得眼睛都绿了,没办法呀,总想着,搞了这个就好,然而,然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听筒,无免提,无送话!!其它功能正常

考虑射频部分问题 应该测测信号 不要以为重置

网友:
楼主可以用微信电话测试一下,判断是基带部分还是音频部分。

网友:
基带cpui2s总线断线香港即将回归古井贡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