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新人

楼主(2017-07-23):
接到几个本子,声音时有时无,驱动都有,喇叭线都接好了,重新装个系统就都正常了,那位大佬解释一下?????
求助

网友:
你重装系统就正常了,就可以说明是系统或驱动引起的,还需要解释吗

网友:
晕,这不是系统的问题吗。从官网是哪个下个驱动不行吗.

网友:
换系统 应该是系统问题 某个软件有冲突

网友:
直接先做个系统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