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事情的联想Y500

楼主(2017-07-23):
   前几天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Y500机器  带来时屏已经被拆开(心想最烦看到这种自己在家拆了又搞不定的)  果然是他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块屏回来换的,换上后白屏  送来求救。    40度的大热天不高兴当场帮他检测,再说最烦这种事,叫他放这,电话联系。把手里事忙好后,开始检测。 接外接好的,换了块屏也白屏,量屏供电都好的。现在修电脑习惯性的简单检测下就上迅维,这种现象还比较多,显存,显卡,BIOS程序都有。再查查板子,供电都满足的。最后再量量屏线,发现有断线,也不高兴撕屏线了  直接报价80订一根回来。第二天屏线收到,装上屏线,竟然还是白屏,心里一紧,难道不是屏线?完蛋了,因为价格已经报了   不管他了  电话过去跟客户说屏线换上了还是白屏,还有其它问题,显卡也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再换个显卡300  客户自己在家换屏换成这样,可能当时心理也比较慌,没多问,直接回答:好,好,好,帮我修好就行

   挂了电话再慢慢测量板子,量来量去都是好的啊  不管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风抢对着显卡,显存吹吹,刷刷BIOS   都无果。  关掉风枪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时候,感觉隐隐约约听到一点“滋滋滋”的像是电流的声音,把旁边风扇也全部关掉,侧着耳朵听,确实是的,而且在屏接口处发出的非常微弱的声音,把屏线拔了就没有了。不会吧,难道客户自己买回来的新屏有问题?  不对啊 我之前已经换过屏试了啊  再换上试试还是一样,我订回来的新屏线也有问题?  不至于吧  用万用表打,果然有短路   晕,客户自己机器上的屏线白屏,我订回来的新的也是同样白屏,没想到啊  重新换了一家再订了一根回来,第二天换上   当然最后正常亮机了
    这条帖子算不上什么技术贴了,是个故事贴。最后问下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报的换显卡的那300收不收呢

网友:
有二种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1:不收、你先给客户说是屏线坏了,换屏线80元。客户爽快同意。然后你又说还有别的问题要加钱。客户又爽快同意。但是还没好。第三次你不收钱了,你给客户讲第二次说的不算,是你技术不行检测错了。只收你80元。客户这时心里会怎么想呢。当然客户还是会爽快同意。

网友:
感谢分享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30 到 2000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 后来报的价钱收不收 看你想法   ……

网友:
客户换屏出现故障,屏线 屏线接口也得查看,直接在屏上测各引脚阻值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