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20 保护隔离电路怪事

楼主(2017-07-23):
直接上图说吧,电源适配器接口经过保险到Q28,转换后又连接到Q29管子然后输出公共点电压,现在怪问题来了,我把Q29管子拆掉,不接电源适配器,只插上电池,电源接口正极  保险  Q28管子 上竟然都有10几V的电池电压,也就是断开了保护隔离Q29管子电池电压能串到适配器这端,这太奇怪了,有遇见过类似问题的吗?
如果只是电压串过来到是也无所谓,故障是单独用电池也显示插入适配器,充电芯片换过,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插电池也输出低电平

网友:
什么EC?大部份EC也参与电源检测吧。

网友:
这样还能正常开机?还能充电?

网友:
我这台机器也是一样,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