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无显示

楼主(2017-07-23):
接到一台iPad mini A1432 故障为不显示 接到电脑上能发现硬件 可以刷机 判断应该是无背光 测量D8228 两端都是3.8V 是屏坏了吗?没有检测到屏就没有升压吗?机器说摔了一下 然后就不亮了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手里还有一台mini 2 测试接屏升压为17V  不接屏为3.2v

网友A:
换个屏幕试下啊  升压没升上去 换个屏幕试下啊  升压没升上去

网友:
  屏幕没检测到肯定是不开启升压的  升压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试下啊  升压没升上去 换个屏幕试下啊  升压没升上去

只能先定个屏幕试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先定个屏幕试一下了。

不过我感觉一般插上都会出啊 不过我感觉一般插上都会出啊

网友C:
刷机可以过吗?刷机可以过的话先换个屏,,再看有没有背光。如果没工作的话这里电压是电池电压的。要亮屏才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可以过吗?刷机可以过的话先换个屏,,再看有没有背光。如果没工作的话这里电压是电池电压的。要亮屏才 ...

刷机试过了  没有问题  刷机可以过。PPVCC_MAIN_LCD_SW_CONN 电压是3.8V  PPLED_BACK_REG也是3.8V 没有思路了 只能先定个屏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感觉一般插上都会出啊 不过我感觉一般插上都会出啊

没有 插上屏之后 也不升压 升压二级管 后级也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插上屏之后 也不升压 升压二级管 后级也没有短路

其他条件你都没测试啊其他条件你都没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条件你都没测试啊其他条件你都没测试啊

测试屏供电PPVCC_MAIN_LCD_SW_CONN 电压是3.8V  背光PPLED_BACK_REG也是3.8V  WLED_STRING 1.2V 是不是就是屏的问题了啊?

网友:
不接屏 不升压的  当然屏坏了  检测不到也是不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可以过吗?刷机可以过的话先换个屏,,再看有没有背光。如果没工作的话这里电压是电池电压的。要亮屏才 ...

这种肯定先换民瘼了。PAD 背光都不是一路的,所以感觉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已经修好  感谢各位 换了一个屏 D8228也坏了

网友D:
一般mini硬件还不太容易坏,mini内屏很多都是亮一下再唤醒就不来了,或者好好的花屏,都是内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mini硬件还不太容易坏,mini内屏很多都是亮一下再唤醒就不来了,或者好好的花屏,都是内屏的原因

恩 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吧,屏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