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L8 烧了个洞

楼主(2017-07-23):
同行拿 来个联想NL8,插稳压电源5A,心暗喜,捡钱了,看这笔记本的外观肯定值钱,500大洋估计要到手了,告诉客户主板短路留机检测,客户同意立马拆开干
,拆开发现主板CPU旁边直接烧焦一个MOS管跟一些小电容,取掉MOS管还是短路,手术刀刮掉烧焦的皮层,越刮越深,直接烧通了,没办法还是短路,而且还有线路,估计神也救不回来了,

网友A:
根据上点原理,慢慢检修吧,实在不行就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点原理,慢慢检修吧,实在不行就换主板了

修不鸟了还给客户算了,要是只烧供电还好说,,有些信号线也断了,

网友:
这个要修出来 要下很大决心啊  很是麻烦啊

网友:
接着扣  直到扣到不短了!!!!!!!!!

网友:
这么高大上,应该还在保修吧?为什么不想办法走一下售后?

网友:
这种是不是有关系在售后就能售后到

网友:
这要是修好就是神了烧那么严重

网友:
还在冒烟 这么大个洞没戏了

网友:
看到这种少了个洞的就头痛,麻烦不说,还不一定好,给客户算了

网友:
可惜了,,那么好的机器,,怎么烧那么严重,

网友B:
这机器烧穿的地方能否刮干净是关键,有些越刮越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烧穿的地方能否刮干净是关键,有些越刮越短路

不好修,怎么刮都短路,原本以为捡 钱的………………

网友:
先把版层碳化的部分都完全处理干净

网友:
就算修好能用多久.....................

网友:
放弃吧..即使给你搞好..烦死你的.......板层会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相关吧?烧成这样U定废,不挖也罢

网友:
板层碳化了,公共点短的话走下线路有没地方能断开的
断开後用拉线的方式在旁边走MOS较快

网友:
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  dell 1088 待机部分烧毁  6层PCB 挖了五层  一个大洞   洞里补了五根线  剩下找不到的线从正面飞线  飞了7根  修好后一切正常

网友:
我现在已见到这种烧到板层的主板,就是镊子往烧毁的地方一插,直接能穿透,就放弃,手上待修的机器太多,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一台没有修复可能的机器上,当然,如果活少,我可以挖坑试试

网友:
里面要是有信号线就不好干了,还是换板吧!

网友:
看到这样的我也是放弃不修 还有修之前看看cpu是不是也烧了 哈哈

网友:
这板成走信号的 就蛋疼了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还是早放弃的好,不要修到最后发现U也是坏的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拍图发给客户换板子,挖老半天也不一定挖好

网友:
看到这样烧的机器心里就很矛盾,修也不是,不修也不行,弄成这样还是放弃了。浪费很多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