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7525

楼主(2017-07-23):
惠普MS-7525  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开机有3.3 高低高 也有 现在啥思路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流多少,可以查查+5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可以查查+5电压有没有

12V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短路

网友:
查io到桥的触发信号和rsmrst电压

网友B:
换电源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或者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或者质量不好

换了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