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KONKA 康佳 LED32R6100PDE 有背光没显示

楼主(2017-07-23):
KONKA   康佳    LED32R6100PDE   有背光没显示
拆下主板,先把数字主芯片上BGA 200度还是一个样,放了一天后电话催了,再测逻辑板发现有12V,一直少去测升压部分的电压,这和液晶显示器都是一样的原理,查到升压部分不正常,17。6V没有出来,这部用摇表测0欧,难测那里短路,用烧鸡法上3。4V电压,板很烫,有个17V处的电容很烫,就是这个电容了。拆掉
就不短路了,焊一个电容上去好了。收工。

网友:
碰到这种状况的比较好搞了,,楼主运气好,,,

网友:
上次次也遇到一个,烧鸡都不行 后来才知道那个电容两端是同一条线,后来换个边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