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05S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7-23):
AOC E905S显示器故障不通电;拆开秒了一眼,电源管理芯片烧炸了,还有几个电阻也烧的看不到了,直接上万能模块,先看看几个电阻吧 R913 R923 R915 R924烧炸,看图纸直接拆了U901   R913 923 915换掉,开关管拆了扔掉,R924电阻0.47欧 懒得找直接极细铜丝代替,换完 改好模块,输出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显示器电源不会修哦,直接改通用的,还是应该学习学习了。。哎

网友:
显示器很多问题复杂点的都是直接换板了,有时候一块板才几块钱,和通用高压条价差不多

网友:
没用过同用模块,不知道它的定稳性,所以一直没敢用

网友:
烧成这样 没有按原电路修复的必要了  上通用模块最省时省力了

网友:
电源板烧了 ,修的话怕不稳定  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改通用模块,省事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电源芯片烧炸一般是开关管损坏引起的,烧电阻也是有规律的,开关管联系紧密的电阻好坏!